编码器电压疑惑

楼主(2010-05-09):
各位兄弟,小弟有个疑问,希望大家帮着分析
          意大利进口刀台,儿进制编码器我用哪个示波器测量输出电压,它的供电电压是24DC,但是转到没一位上输出端的电压只有DC17V,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具体原因不知,但电源电压和输出带载电压本就不同。

网友B:
电源电压基本是24的

网友C:
意大利进口刀台维修过,但没有测量过输出电压。

楼主:
万用表
万用表测量这些好像就不是是很好用了
我用的示波器
意大利的刀台电气与机械的故障不好判断,各位兄弟有什么高招吗

网友C:
这要根据故障现象来判断,从我修的这几次来看,电磁铁下面预分度定位活动挡快下面的弹簧最容易坏,其次就是预分度接近开关和刀架锁紧接近开关损坏或移位,最后一个是控制电磁铁的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