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9):
PLC FX1N   模块FX2N-4AD     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后怎为换算 如频率、压力,4-20mA的模拟量信号经AD转换后得到的数字值怎么换算成活0-50 或者0-2

网友A:
搜索线性转换公式~~~

一般如果进行线性转换的话,都会配有触摸屏等人机界面,而人机界面本身就会有线性转换功能。

楼主:
哦,是配有人机介面(是海泰克)可以详细说下吗,不是很懂

楼主:
要想转换成所要的数值,需要编写程序吗?

网友B:
都是有比例关系的,按比例计算

网友C:
有的人机界面里面可以输入公式的,但是这个公式要你自己算了,输出的都是0-32000,你需要的是多少,按此计算好了

网友D(2010-07-15):
分单极性和双极性.按相关公式计算

网友E:
呵呵;这都有是直线对应关系;
比如4~20MA转换成数字量0~1000;
如果你要显示0~50,就是差2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