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无功补偿

楼主(2010-05-09):
低压无功补偿柜每组电容角接型号bsmj0.4-15-3。共8组每当第2组投时爆保险。请帮助解决谢谢。

网友A:
可能是电容有问题,可以用万用表测量电容上接头分别对地。看是否相有接地的问题。不过测量前一定要断电和把电容放电。还有保险后的接头是否松动。

网友B:
第2组投时爆保险。???是接触器控制还是固态继电器啊?是不是接触器触点有问题啊?再看看电容,用万用表的电容档量下,就知道了

网友C:
先换接触器了,

网友D:
熔断器本身问题或接触器或电容。

网友E:
是不是放电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