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样不触发脉冲执行?

楼主(2010-05-09):
我很奇怪,当R254一直处于ON状态的时候,因为后面X13没有接通,所以马达不走,但是为什么X13接通的时候马达还是不走呢?为什什么

网友A:
没有系统设置,所以电机不动了。程序是FPX系列的。
点系统选项-----PLC设置-----输出设置。
执行方式是上升沿触发,后面加的这个X13是没有作用的。接通后,就算是断开X13,电机也会走完所输入的目标值。如果是后触发X13更是没有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