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9):
我想用T1产生2S的脉冲信号 实现循环移位指令 但是 在上面的2个程序中 我换了个位置 结果一个能够实现移位 一个却不动,我以前学过西门子200的 如果这2段程序 在200里都可以实现移位 但是我现在学300 却实现不了 请教各位师傅 这是什么原因,我问了很多人,可能是我太愚钝了 还是不理解 最后有个师傅说 300里的P 是和上一周期的T1的状态做比较 当上一扫描周期 T1为OFF 这一扫描周期T1为ON  ,FP 才会动作,但是我的理解就是 因为PLC的扫描周期不会超过2S的 当T1动作前一扫描周期 扫描的T1的一定为OFF 而这一周期的T1为ON  那FP 应该是通的吧,忘各位高手师傅能够为我这个新手解答 谢谢

网友A:
对于300系列来说,请不要使用自己的触点进行自复位,请使用中间触点进行过渡。

网友B:
T1不能那样用。

楼主:
谢谢 如果用中间触点过渡 可以是可以了 但是我想请问下第一张图 没有用中间触点可以 而第二张图就不可以 只是换了一个位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如果用中间触点过渡 可以是可以了 但是我想请问下第一张图 没有用中间触点可以 而第二张图就不可以 只是换了一个位置
原因是T1标志位在同一个扫描周期内由0变化到1,而且1状态只存在一个扫描周期,在第二段无法鉴别T3的上升沿变化,所以就不可以了。

楼主:
PLC的扫描方式是从上往下 从左到右 我们先看第一副图  你说T1由OFF到ON 只在一个扫描周期有效 那当扫描到T1时间到了 这时候T1就会动作 ,上面一段FP T1 就不会扫描到了 只会在下一扫描周期才能扫描到FP T1 。像第二幅图 先扫描FP T1 在扫描T1是否动作 在去判断 T1是否由OFF变为ON。这里问题在于 是先扫描还是先判断,我问了很多人 有个人的观点是这样的他说这里的I P I的意思是 和上一扫描周期的IPI的值做比较。请高手们能够详细的解释下,我想弄懂这点 有助于我对今后学习PLC,谢谢大家的无私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