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9):
我有一台变频器,气温在20度以下运行正常,气温一高变频器就跳,而且没有任何显示,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变频器是多大的?
1、检查变频器风扇运行状态
2、检查外置温度开关
3、检查IGBT模块的运行温度

网友B:
变频器上面板至少有个代码显示吧?
你用是哪种变频器;

网友C:
就是的,问题要详细

网友D:
看看散热风扇还正常工作不?

网友E:
楼主问题根本不详细怎么解释啊 建议今后大家提问 把变频器的型号、使用工况、以及出现问题的一些参数情况。这样才方便大家回答

网友F:
其实楼主说了两点,其一,一到天热就跳;其二,跳了以后没有任何的显示。

^_^,对于一,提供的线索就是环境温度高所致,对于二,那就是告诉我们,变频器没有这个故障信息。

对于一般的系统集成工程师而言,在设计系统的时候,要设置许多的保护,但如果这些保护不给出相应的指示,那在日后的维护中将会造成迷茫。这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了。

网友G:
1
应该毫无疑问:变频器附带的散热风扇坏了,而且坏了很久了,您没有进行检查就来提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