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补偿电容器和限流电抗器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0-05-09):
请教:限流电抗器应该串联在电容器的前面,还是接触器的前面
如果对于25KVar的电容器,是不是要分别串联3个XD1-25的限流电抗器呢?
是否还需要其他的计算呢?

网友A:
就原理来说,限流电抗器在电容器前或接触器前,似乎差不多,不知工程应用上,有不有其他的考虑。
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不妨做个讨论,或知道的朋友做个介绍。

网友B:
我想应该是限流电抗器---接触器-----电容
因为经过限流电抗器后,不说接触器可以小一点,就对接触的触点的电流小了来说
所以我认为是在前面的

网友C:
理论上前后一样,工程上咋有利安装和维修咋干。当然,如有图纸按图施工麻烦会少一些。

网友D:
限流电抗器应该串联在电容器的前面

网友E:
串联电路中各元件通过的电流是同一电流,也即电流相等。那么从原理上说无论接在何处都一样,但从安全及便于维修来说,接在接触器与电容之间较好。

网友F(2010-12-23):
接触器 电抗器 电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