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的编程软件

楼主(2010-05-09):
请问各位师傅Q系列中的步进梯形图,该怎么用呀

网友A:
请阅读Q系列SFC使用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阅读Q系列SFC使用手册。

Regards
是啊,阅读手册即可。一言难以尽述

楼主:
忘记告诉各位啦,在FX系列当中步进就可以用,为什么在Q系列当中就不行呢,忘各位指点

网友C:
Q系列没有STL这样的指令
所以用SFC编程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

楼主: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