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0):
AB变频器  22B-D4P0N104

                1.5KW的四台
                15KW 的一台
故障现象:  无电源   无显示

            看故障好象是开关电源的问题,可检查了没发现什么问题,电源部分的2842 也换了,鼓包的电容也换了.就是不行

              请问大家AB变频器是不是有这个通病,为什么故障现象都一样

             我该怎么修呢

              请高手指教
              我的联系方式:cddhb123@163.com

网友A:
测一下控制端子有无24V\10V控制电源,测一下开关电源确实无输出,故障还是在开关电源啊.
开关电源的易损件:3844\开关管,电流采样电阻\开关管栅极电阻\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等\启动电阻等,还有TL431基准电源,查一下其它有无损坏!!

网友B:
我这里可以帮你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