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电脑通讯

楼主(2010-05-10):
我这里有台GP2301的触摸屏,上个星期刚把程序下到屏里,今天准备修改下,发现与电脑连接不上,请问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的电脑是不是没有串口?
你可以尝试不GP内存格式化,然后再重新传输程序。

网友B:
电缆及通讯设置有没有问题;

楼主:
电脑有串口,电缆和通讯设置应该没有问题吧,因为我已经把程序传进去过,现在就是要把屏里面的程序修改下。然后,我今天换了根电缆还是没有传进去

网友C:
检查一下通讯协议的设置呢?

楼主:
串口 选的COM1,波特率是:115.2K,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脑有串口,电缆和通讯设置应该没有问题吧,因为我已经把程序传进去过,现在就是要把屏里面的程序修改下。然后,我今天换了根电缆还是没有传进去

你可以尝试把GP内存格式化,然后再重新传输程序。

网友D:
这个应该 通讯电缆嫌疑比较大

网友B:
进入GP后台菜单,初始化内存,再写入试一下,还不行就是电缆及通讯设置的原因;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今天换了台电脑,终于把程序传进去了。应该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E:
我今天也出现上述这种情况,怀疑是编程线的问题,拆开,里面线也没断,有一集成电路,不知什么型号,请问大家知道吗?

网友B:
呵呵;通讯线的质量不好;

网友E:
我买的是原装的啊,只是用了四五年了

网友B:
晕;这个也能叫原装;

网友A:
看图是个国产电缆。

原装电缆GPW-CB02,芯片是在电缆中间的。而且电缆的颜色是黑色的。

网友D:
呵呵现在全部山寨化了啊?

网友B:
呵呵;这种是最简易的国产品了;

网友F(2010-11-16):
我把软件重新安装还是不好通讯啊,难道是和别人编程软件有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