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0):
如题!

网友A:
1.磁电式钳形电流表结构

磁电式钳形电流表主要由一个特殊电流互感器、一个整流磁电系电流表及内部
线路等组成。一般常见的型号为:T301型和T302型。T301型钳形电流表只能测量交流电流,而T302型即可测交流电流也可测交流电压。还有交、直流两用袖珍钳形电流表,如:MG20、MG26、MG36等型号。 T301型钳形表外形如图1所示。它的准确度为2.5级,电流量程为:10 A、50 A、250 A、1000 A。

2.钳形电流表的工作原理

钳形电流表的工作原理是:建立在电流互感器工作原理的基础上的,当握紧钳形电流表扳手时,电流互感器的铁心可以张开,被测电流的导线进入钳口内部作为电流互感器的一次绕组。当放松扳手铁心闭合后,根据互感器的原理而在其二次绕组上产生感应电流,电流表指针偏转,从而指示出被测电流的数值。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其原理是利用互感器的原理,所以铁心是否闭合紧密,是否有大量剩磁,对测量结果影响很大,当测量较小电流时,会使得测量误差增大。这时,可将被测导线在铁心上多绕几圈来改变互感器的电流比,以增大电流量程。此时,被测电流Ix应为:
式中,Ia为电流表上读数;N为缠绕的圈数。

3.钳形电流表的使用步骤
(1)根据被测电流的种类电压等级正确选择钳形电流表。一般交流500 V以下的线路,选用T301型。测量高压线路的电流时,应选用与其电压等级相符的高压钳形电流表。
(2)正确检查钳形电流表的外观情况,钳口闭合情况及表头情况等是否正常。若指针没在零位,应进行机械调零。
(3)根据被测电流大小来选择合适的钳型电流表的量程。选择的量程应稍大于被测电流数值。若不知道被测电流的大小,应先选用最大量程估测。
(4)正确测量。测量时,应按紧扳手,使钳口张开。将被测导线放入钳口中央,松开扳手并使钳口闭合紧密。
(5)读数后,将钳口张开,将被测导线退出,将档位置于电流最高档或OFF档。
测量实例:测量运行中笼型异步电动机工作电流。根据电流大小,可以检查判断电动机工作情况是否正常,以保证电动机安全运行,延长使用寿命。首先正确选择钳型电流表的电压等级,检查其外观绝缘是否良好,有无破损,指针是否摆动灵活,钳口有无锈蚀等。根据电动机功率估计额定电流,以选择表的量程。测量时,可以每相测一次,也可以三相测一次,此时表上数字应为零,(因三相电流相量和为零),当钳口内有两根相线时,表上显示数值为第三相的电流值,通过测量各相电流可以判断电动机是否有过载现象(所测电流超过额定电流值),电动机内部或电源电压是否有问题,即三相电流不平衡是否超过10%的限度。

4.使用钳形电流表时应注意的问题
(1)由于钳形电流表要接触被测线路,所以测量前一定检查表的绝缘性能是否良好。即外壳无破损,手柄应清洁干燥。
(2)测量时,应带绝缘手套或干净的线手套。
(3)测量时,应注意身体各部分与带电体保持安全距离(低压系统安全距离为0.1~0.3 m)。
(4)钳形电流表不能测量裸导体的电流。
(5)严格按电压等级选用钳形电流表:低电压等级的钳形电流表只能测低压系统中的电流,不能测量高压系统中的电流。
(6)严禁在测量进行过程中切换钳形电流表的档位;若需要换档时,应先将被测导线从钳口退出再更换档位。

网友B(2011-10-31):
可能用的是线性霍尔元件,霍尔元件可以检测磁场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