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问题

楼主(2010-05-10):
各位大侠请教个问题!现在就一台冰箱因为压缩机坏,切开压缩压重做线圈后正常,冷冻油比倒出来的时个多加了差不多二两。但是装机后压缩机排气管约有70度,蒸发器有50厘米长会结霜,其佘的都不结霜,运转时加制冷剂压力正常,停机后底压压力高出数倍,压缩机再无法起动!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有空气,排除掉多的冷冻油

网友B:
这个问题好,与日常生活关系大,等答案!

网友C:
估计没有抽真空吧
可能有冰堵

网友D:
可能毛细管有脏堵,或是抽真空不够

网友E:
第一。。抽真空可能不够
第二。。你换的时候  干燥过滤器是否已经更换
第三。你回气管有七十度  冰堵的问题应该不会存在
第四。你压缩机的电流是否正常  如果电流过大   你的蒸发器盘管有多长?自己去算一下是否过长了
第五。看一下高低压的管路压缩比是否在10、1的范围内  冷冻油多一点儿也没多大关系的
总结:我也遇到过你的问题  一样的   我的是蒸发器自己盘管的时候管路过长  压缩机运行电流稍微大了一点
后来我换管路并起来就OK 《上面。。背后。。下面》的管路并联   压缩比在毛细管那里控制一下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