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0):
想用NX-70型号的PLC控制一个温控箱,具体要求是:输入一个温度(如40℃),如果温控箱内温度低于该温度,则启动加热棒工作加热,如果高于该温度,则启动风扇工作降温,每隔5秒检测一次温度。先行谢谢各位前辈高手了,最好要梯形图的,急待回复。

网友A:
AB  可有NX-70?

楼主:
是Rockwell的一个PLC

网友B:
呵呵;三星也有这种AB代工的型号;

网友C(2010-08-14):
ab代工?呵呵
那本来就是三星的,被AB收购,现在又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