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相间电阻很大

楼主(2010-05-10):
一台10KV高压异步电动机,绕组对地绝缘合格,但用摇表测相间绝缘时,绝缘很大,有20M欧,怀疑电机断线,但检查后正常,绝缘也变得正常,不知道怎么回事?是电机的剩磁原因吗?

网友A:
相与相之间应该很大的

网友B:
但用摇表测相间绝缘时,绝缘很大,有20M欧    这是好事呀
怀疑电机断线       怎么相间绝缘大跟电机断线联系起来了
但检查后正常,绝缘也变得正常           正常的值是多少了?

网友C:
这个问题很奇怪!

网友D:
电机相间是应该大啥,这样才能证明相间没有短路情况,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E: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测量相与相之间的电阻啊,也就是说你测的是接线柱之间电阻啊,你得说明白啊。

网友F:
难道不是这样 还想什么样?相间电阻小 才是??

网友G:
三相电机各相阻值正常不超过三相平均阻值的3%。I不超过平均电流的10%。各相绕组之间的电阻不可能20M。

网友H:
这个问题让我很迷惑

网友I:
A相和B相只间的电阻越大越好越不会发生相间短路了

网友J:
相之间应该很大

网友K:
三相电阻平衡就行 只要有一相不电阻不平衡   电流也不平衡的   相间绝缘值越大越好

网友I:
楼主是不是没有拆掉相和相间的连接片那要看你的电机是多大功率的但是不回到20M 知道电机功率是可以知道电机电阻的

网友L:
13楼说的很对

网友M:
没碰到过相间阻值那么大的,疑惑。期待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N:
你的测量工具有问题,不然不会出现你描述的现象,相与相之间电阻不是很大的

网友O:
摇表测相间绝缘绝缘很大不是很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