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0):
这个12轴定位的设备叫做 24丝直丝机, 有6个工位/(可看到6个安全门) 每个门里有2个伺服,作为穿线之用.(定位要求很高)一条细细的丝要穿到一个固定模具里.进行对接(此工艺还没完全达到客户要求)不过正在改善.

可看到里面的结构.机加工的零件也很难做.从接到定单到完成(现在这个摸样)用了1年半的时间.可苦了我们的那些机加工师傅.(换了一批又一批)

楼主:
还有电气控制系统.我正在调试中..  过程很复杂,也很艰难. 光PLC的程序 现在已经到了3K步了.
(CJ1M  CPU63)

照片嘛,先不发,等一切调试完成.我把电气控制部分的图片拿上来.先卖个关子.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要是你做电气部分,你会怎么配置? 你会怎么选型?你会怎么做监控?

网友A:
机构做得不错,就是不知道工作原理,说来听听

网友B:
楼主的设备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C:
12个伺服的定位控制,怎么只有3K步的程序。

网友D:
楼主加的是CJ1W-NC的控制单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个伺服的定位控制,怎么只有3K步的程序。
程序还在编制中,要在设备运行中填加一些程序. 3K步的程序只是其中一个框架.还有很多功能没实现.

定位用的是松下A5伺服.

楼主:
以上图片 是电气控制箱的一角.由于考虑干扰问题. 我把伺服/变频器/测量仪表/都隔离装配了.!

所以拍照要分开拍.

由于前段时间松下伺服缺货,12个伺服用了一个A4 其它的都是A5..  A5伺服的确比A4要好用多了!

网友E:
楼主很不错,关键你老板好

网友C:
4个伺服的线好像没怎么整理好。后续估计还得整理一下。太凌乱了。继续等待楼主发图上来。

网友F:
一条细细的丝要穿到一个固定模具里,确实有难度——我不知道,但听说过——这需要机械与电气的良好配合。

网友G:
不错的设备。就是不知楼主干嘛称为“绝望版”呢?

网友H:
做什么加工工艺的  给介绍下哦    丝有多细给个图看看

网友I:
只有两个伺服,朋友

网友J:
楼主能把电路图,和PLC程序.发给小弟学习学习吗?
      谢谢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楼主能把电路图,和PLC程序.发给小弟学习学习吗?
       谢谢了
   gc.wangjun@163.com
哎,这社会啥人都有!90后吧

网友L(2010-10-25):
楼主的12轴输出都是独立的吗?使用的那种PLC来控制。貌似还没有能同时输出12轴脉冲信号的PLC.

网友M:
电机真的很不少,我们的系统很适合做这样的多轴的专机~
不知道 楼主的这些伺服电机需要 联动不,我们的系统很适合做这样的多轴的专机~可以到我们公司的网站去看看,我们自主的基于工业以太网的多轴实时同步控制平台(EtherMAC)很适合做多轴的运动控制,特别是非标机械。不管是软件还是硬件都是我们自己做得。目前最多可以支持254个轴。伺服,步进电机都可以~
目前正在开发的最多轴数的是一种钢结构加工设备,每组7个轴,3组,共21个轴,我们的公司网站是http://www.ethermac.com/,也可以到我的博客去看看,有基本的介绍。

网友N(2010-12-10):
以前没有见过的设备

网友O:
第一次,开眼界了

网友P(2011-05-17):
第一次,开眼界了!看样子,楼主是高手啊!!!!

网友Q(2011-07-20):
松下的驱动器真的很好使!

网友R(2012-07-28):
楼主是老会员了,很眼熟啊。貌似还很活跃的。。。。。。。。。

网友S(2013-03-08):
楼主能贴出现在完工后的照片吗

网友T(2015-07-17):
回复 网友C:
我只学了10天都可以100轴只有3k

网友U:
设备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V:
个人觉得一个伺服的话,程序写得比较完整的话要写1000步,咱才2K步??12轴?这个程序写个1.2W步应当就搞定了。程序复杂和多少步没有关系吧,看逻辑情况,有认同的吗?

网友W:
12轴应该是用定位模块的吧,不知需不需要插补呢

网友X(2015-09-01):
防护做的很好,只能看这点门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