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37W2与FX1N

楼主(2010-05-10):
各位高手:
  请教我用GP37W2的屏与FX1N的PLC连接电缆用的是FX0GP,但是连接不上,显示数据电缆有问题或设备地址问题。检查过了波特率都一致。

网友A:
一般是你的通讯参数问题。

网友B:
什么问题?如果解决的?

楼主:
是软件上设置的PLC型号不对,要选FX(CPU2)的,

网友A:
FX1N的话选择FX(CPU)就可以了。

楼主:
fxplc
z选FXCPU是不行的,一定要选CPU2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z选FXCPU是不行的,一定要选CPU2的
你FX1N的PLC
选择FX(CPU)肯定没问题,你还是设置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0-06-09):
呵呵,最后问FROFACE 的技术支持他告诉我就是要用CPU2的,并且实践证明他是对的呀!

楼主:
风大侠能否帮个忙,帮我分析指导下我贴的FX1N与MR-J2S-40A的伺服控制问题。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最后问FROFACE 的技术支持他告诉我就是要用CPU2的,并且实践证明他是对的呀!
你是打电话021-63615008?

楼主:
差不多技术支持是在无锡的

网友C(2011-10-16):
我的是gp37w2和fx2n
我分别设成fx cpu2和fx cpu,下载单个位开关,分别都是有时会动作有时不会动作。
后来我下载2个位开关y0和y1,y0会动作,y1不会动作。
好像能动作的都是y0,问题 出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