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0):
用变频器拖风机为鸡舍降温  应该如何选温控仪  望各位师傅赐教

网友A:
用壁挂式的那种测温传感器,带一个显示仪表,现场显示你的鸡舍温度,从而通过上下限设定温度范围给变频器反馈信号,来控制你的鸡舍温度。详情咨询  电话:13669289844

网友B:
取决于你的控制精度了!!如果要求不高就可以用楼上的那种,如果要求高了,就得换了!

生产传感器,变送器;自动化仪表销售;数据采集;系统方案设发、改造;软件开发;QQ:825059114

网友C:
建议用带PID设定的仪表,但是需要用到温度探针,上面有两层显示(分别是设定温度和实际温度),可以实现恒温控制,线路配置也很简单

网友D:
用带PID自整定的温控仪,只需一个AI,一个AO接口,配备一台温度传感器信号进入温控仪表,设定好你所需的温度AO输出至变频器调至自动,变频器接风机即可

楼主:
型号
请师父说一下型号 谢谢

网友E(2010-07-12):
恩,PID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我们的型号是  KSC系列

如有需要请联系

网友F:
用带PID自整定的温控仪,只需一个AI,一个AO接口,配备一台温度传感器信号进入温控仪表,设定好你所需的温度AO输出至变频器调至自动,变频器接风机即可                               说是非常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