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0):
研华工控机AWS825求助?
本公司有一条生产线,是2002购置的,用到的工控机是研华AWS825,最近几年工控机常出故障,有时接触不良无显示,有时电源坏,维修率很高,想找一办法彻底解决。
如果只是I/O板坏,可以维修,但主板的寿命又是多长时间,是否有必要更换一台新的?谢谢指点!

网友A:
既然“想找一办法彻底解决”。

那就之间换新的,把旧的处理了或留下能用的硬件,下次慢慢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