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热片问题

楼主(2010-05-10):
我遇到难题了,打包机上的加热片问题,输入交流220V,隔离变压器降压到1V,变压器输出到加热片用两条直径1CM的铜线缆连接,加热片多大功率没数据可查,现在的问题是加热片不是原厂供货,装上去老是烧掉连接铜线,导致加热片不发热,采取磨薄加热片,减小连接点效果都不理想,最多几天就烧掉铜线。一,加热片由两部份组成,前端钢片,后部黄铜条焊接在一起,钢片发热。二,怀疑一是材料问题,而是加热片结构问题,谁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能不能考虑降低电压

网友B:
“输入交流220V,隔离变压器降压到1V ” 降到1V  ??

网友C:
烧掉铜线是什么原因,是过流使铜线发热、加热片传导热、还是接触点热?
有不有以前的运行情况,如初次级电流、隔离变压器温升等;或者,是隔离变压器的参数。
找到原因后,再采取解决办法。

网友D:
这打包机 我公司就有几台 没见过连接线发热烧毁的情况  !你完全可以加粗导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F:

⊙﹏⊙b汗

楼主(2010-06-25):
改回原装铜线缆和烫头就没事了,铜线缆的铰接方式不一样,导电能力打了折扣罢

网友G:
打包机的加热头好像不是长时间工作的吧?它应该到一定的温度就断电,如果的确是这样,你就应该检查一下这个加热保护电路有没有问题了。

楼主:
是长期工作,有个电路板可以无极调温,降到1V是为了绝对安全,加热片时跟机体连成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