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求解

楼主(2010-05-11):
实现:6台风机,正常时转动4台,当油温达到55℃时启动一台,60℃时启动两台,要求实现8小时轮流启动。

楼主:
希望可以加QQ指教 :609625462

网友A:
是不是这意思?
8小时计时器-脉冲-变量+1(等于6时回0)
0----1,2,3,4启,5=55,6=60
1----2,3,4,5启,6=55,1=60
2----...

网友B:
好像没有说的太明白哦!

网友C:
能不能说清楚点呢

网友D:
明显没有讲清楚
1、启动时温度达到55度,那么直接开启5台,之后如果温度一直稳定,那么8小时候后关闭其中一台,备用机启动。再过8个小时后,之前停掉的机器运行,再启动一台,这里就有一个疑问了,这个时候,之前不管机器是否停过,都满足8小时的要求,试问需要区分吗。
这样的问题,一般要依赖于计数器,比较指令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