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1):
CX-ONE4.0有谁在用,稳定吗?

网友A:
在Win7下可能出现意外问题,如我:

Dell台式机 Win7专业版    CX-NesginerS废掉了,无论如何删除安装,都无济于事。

ThinkPad Win7专业版  一切正常

杂牌台式机 XP SP3 一切正常。

如果你没有更高的硬件需求,还是不要安装的为好。

楼主:
只是想知道其中有哪些软件中文化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想知道其中有哪些软件中文化了。

以下部件中文化了:

  CX-Designer
  CX-Programmer
  CX-Integrator
  CX-ONE Auto Update

楼主:
相对CX-ONE3。0的也没有多大变化吧。

网友B:
用着,还算稳定,安装在XP SP3的专业版系统上面。

网友C:
cp1e-e10
CP1E-E14
CP1E-N60
.......
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cp1e-e10
CP1E-E14
CP1E-N60
.......
能用吗?
可以吧。编程软件到了9。0,支持WIN 7的。

网友C:
9.0?
哦 我的只能升到8.3  只能等待下次再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9.0?
哦 我的只能升到8.3  只能等待下次再生了

下次你需要大动干戈了,因为CX-ONEV3的是V8的CX-P,只有CXONE V4才包含了V9的版本。

网友C:
不会吧,v8.3里有CP1E-E14选项但不支持,太低级的错误

网友B:
现在CX-ONE 4.0的CX-P已经升级到9.1了。

楼主:
一直想下载V4的,但还没有找到下载的地址。

网友D(2010-06-12):
我用的是XP SP2;4.0运行的还可以吧。

楼主:
楼上的朋友,能为能用QQ传我一下呢。

网友E(2010-10-29):
哪下的啊,找了N个,网盘的太麻烦,一断网就得重新下

网友F:
请教CX-Programmer的帮助项什么时候才会有中文,或要安装什么才能变成中文?谢谢指教!

网友G(2012-08-18):
安装的时候现在中文就可以了,开始安装会有语言选择的,现在支持多国语言所以不用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