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设备

楼主(2010-05-11):
http://www.chameq.com/member/spv000

网友A:
图就一张?可以多来几张,再加个文字的描述就更好了

网友B:
也太少了吧,没看出什么啊

网友C:
这是什么?弯管用的?

网友D:
这是个什么东东啊?

网友E:
这是弯管机吗?

网友F:
这肯定不是弯管机,弯管机的模不是这样设计的,如果管材这样弯肯定会扁的。
这应该是一种自动弯铁芯的设备,象什么异形的挂勾,汽车里面是一些操作杆的成形等铁芯零件等。
看这个模具,属于冷拉冷弯,图上这个夹具转动,使铁芯弯曲,当弯第二个形状时,也可以设计成夹具转动,也可以设计成材料转动,一般来说,由夹具转动较多。
上图我仔细看了一下,应该是夹具转动了,可以看出,夹具是一个倾斜状态。

网友F:
由于没有见过这倒底上个什么机器,仅凭这点图片猜测。楼主见后也别见笑了。

网友G:
不错的设计,吴工是行家呀

网友H:
折线机。我们公司有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