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系列PLC学习

楼主(2010-05-11):
   学习西门子s7-200plc,偶有所得,虽有所获,难免肤浅疏漏,记于此,一为自得其乐,另为抛砖引玉,与大家共勉。
  札记1:

s7-200plc的 数据存储类型

s7-200系列plc有以下几种类型:
问题1.
数据的长度
  在计算机中使用的都是二进制数,其最基本的存储单位是位(bit)
,8位二进制数组成1个字节(byte),其中的第0位为最低位(lsb),第7位为最高位(msb),如图2-7所示。两个字节(16位)组成1个字(word),两个字(32位)组成1个双字(double word)。
把位、字节、字和双字占用的连续位数称为长度。
  二进制数的“位”只有 0
和1两种的取值,开关量(或数字量)也只有两种不同的状态,如触点的断开和接通,线圈的失电和得电等。在s7-200梯型图中,可用“位”描述它们,如果该位为1则表示对应的线圈为得电状态,触点为转换状态(常开触点闭合、常闭触点断开);如果该位为0,则表示对应线圈,触点的状态与前者相反。
字节(byte):8位二进制数组成
字(word):两个字节(16位)组成1个字(word)
双字(double word):两个字(32位)组成1个双字(double word)
s7-200系列plc的数据类型可以是字符串、布尔型(0或1)、整数型和实数型(浮点数)。布尔型数据指字节型无符号整数;整数型数包括16位符号整数(int)和32位符号整数(dint)。实数型数据采用32位单精度数来表示。

  问题2:数据类型、长度及数据范围:
问题3:常数
     s7-200的许多指令中常会使用常数。常数的数据长度可以是字节、字和双字。cpu以二进制的形式存储常数,书写常数可以用二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ascii码或实数等多种形式。书写格式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