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1):
请教:变频器控制电机堵转同时输出额定转矩的原理?
     变频器选型时要注意什么,参数如何设置?

这方面的资料太难找了,希望得到高人指点

网友A:
采用小于额定转矩的方法做堵转控制还是可以的,条件是速度编码器反馈的恒转速控制或者是恒转矩控制(矢量控制或DTC控制)。

额定转矩下做连续的堵转控制估计没戏。除非是交流伺服系统。

网友B:
曾经用汇川的做过,不用编码器也可以,但是性能不够好,用编码器就设置很方便,效果比三菱好

网友C:
看不懂,为什么要堵转。请高手赐教。

网友A:
用于定位控制就需要堵转转矩

网友D:
用于定位为什么不采用位置控制,要使用转矩控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