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 7.5KW故障

楼主(2010-05-11):
G7 7.5KW带一电机做回转运行.控制信号为1\2\3\4挡。当信号从三挡换到四挡时出现DC BUS电压过载。四挡频率为45HZ。1、2、3挡都没事。请问各位大虾
是和原因。是不是外接泻能电阻阻止降低了。还是加速时间过短。请帮帮小弟。非常感谢

网友A:
加速时间C1-01增大,如果不行。看电阻值是否过大,放电过慢。或者参数L3-04设置一下。比如0

楼主(2010-07-26):
谢谢啦。先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