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1):
无纸记录仪常见故障及故障处理方法
1、 仪表通电不工作。

A、检查仪表220V电源端子接线是否正确
B、检查仪表保险丝是否熔断;
C、拧下仪表后的固定螺钉,将表芯从前面抽出,检查电源板的电缆与主板间是否插接好
2、 液晶背光亮,但无字符和曲线显示。
  检查仪表显示电缆是否联接正常。
3 、通道不进数,即改变通道信号值大小,通道显示值无任何变化。
  A、用万用表在接线端子上测量信号是否正常;
  B、检查通道模块开关与信号类型是否设置正确;
  C、打开表壳,检查通道信号电缆是否接好。
4、通道测量数值不准。
  A、检查通道参数设置中,信号类型的设定是否与实际接入信号类型一致;
  B、该通道模块开关设定是否与该通话信号类型相一致;
  C、检查信号接线是否正确,信号线缆是否接触良好;
  D、在确定上述没有问题,重新标定仪表(注意信号源精度一定要高于0.1%)若仪表标定不正常(无法标定),或标定正常但通道测量仍不正常,请进快与生产厂家联系。(信息来自 山东仪器仪表门户 http://www.sd5117.com/channel/131586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