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接线请教

楼主(2010-05-11):
我是初学者,我现在用S7-200   226CN的西门子发出脉冲,输出与三菱J2S-40A驱动器,再拖动HC-KFS43三菱的伺服电机
连接:Q0.0连接PP(CN1A)
      COMO连接SG(CN1A)使用的是驱动器内部电源,电机就是不转,不知是不是接线上有问题,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小弟将万表感谢!!!

网友A:
电机上有没有什么报警提示或是其它的显示
伺服接线不仅要接脉冲、方向,还有急停、伺服ON,极限等都要接通

网友B(2010-09-25):
伺服On 可以用P41  0111 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