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工看到给回个贴

楼主(2010-05-11):
做非标的设备 上用到的元件都有那些的电气和机械部分  (电气的电力部分就不说了  主要是自动控制部分的)
牌子给说一下

心里好有个系统的概念  我有好多机械部分都只是知道没用过  给说下作用最好了
                                                                                   谢谢了    知道的朋友给添一下

网友A:
序号 名称 型 号 数量 "参考
单价" 合计价
1 PLC 松下FP0-C32T 1 1300 1300
2 触摸屏 威纶6070iH 1 1450 1450
3 变频器 220V 400W 3 950 2850
4 步进电机+驱动器 SL130S3247A 1 1900 1900
5 步进电机+驱动器 SL86S2114A 1 1100 1100
6 开关电源 48V 8A 1 200 200
7 开关电源 24V  5A 1 60 60
8 接触器 0910  220V 1 35 35
9 接触器 0910  24V 1 60 60
10 按钮开关(平头) ¢22绿 1 8 8
11 按钮开关(平头) ¢22红 1 8 8
12 旋钮开关(二位) ¢22 1 8 8
13 按钮开关(蘑菇头) ¢22绿 1 17 17
14 按钮开关盒 ¢22 1位 1 3 3
15 接近开关 圆12 DN 1 140 140
16 空气开关 DZ47-C32 3P 1 25 25
17 空气开关 DZ47-C5 1P 1 5 5
18 组合继电器 OMORN G6B 4位装 3 25 75
19 HB404智能电流表 0.1~5A 3 250 750
20 光电开关 OMORN 671带接头 1 45 45
21 接丝端子 UK2.5 50 1 50
22 不锈钢圆气缸(配¢4接流阀) MA16-20S 2 50 100
23 气缸(配¢4接流阀) CQ2B32-6DM 4 60 240
24 气缸(配¢6接流阀) CDQ2B50-50DM-A96-2 2 130 260
25 气缸(配¢6接流阀) CDQ2B63-75DM-A96-2 2 150 300
26 快速接头 1/8-¢4 16 2 32
27 快速接头 1/8-¢6 8 2 16
28 "气源二联件
(配1/4转¢8快速接头2个" 1 80 80
29 "电磁阀(台湾SHAKO)
配¢6快速接头" AM520-01-S  DC24V 8 110 880
30 "电磁阀汇流板
配消音器4个 3/8-¢8接头1个" 和阀配套  8位 1 80 80
31 "5通机械阀
配消音器和¢4快速接头" b 4 120 480
32 油压稳速器(带座) 亚德客HR-30 2 250 500
33 骨架油封 45X65X8 2 10 20
34 O形油封 内径125X5.3 2 3 6
35 弹性连轴器 DR14X14-D38L40 1 120 120
36 平面轴承 51160  (高精度) 1 800 800
37 深沟球轴承 6210 1 150 150
38 圆锥形滚子轴承 31309 1 250 250
39 角接触轴承 7003CJ/DB(高精度) 2 420 840
40 1吋铜球阀(水管用) 3 8 24
41 1吋转¢8快速接头 6 4 24
42 冷却用关节管 4
43 冷却用关节管分油磁性座三通 3
44 机床冷却泵 380V/90W 1 250 250
45 滚珠丝杆 25X4X260(按图纸定做) 1 450 450
46 直线导轨 AR20MS-ZB-H-2 6 650 3900
47 铝壳减速机 10:01 1 800 800
48 电主轴 "120W
SFM2835B-06/0.12TMP" 3 1800 5400
合计 26091
49 电线 红0.5mm² 1扎
50 黄0.5mm² 1扎
51 兰0.5mm² 1扎
52 黑0.5mm² 1扎
53 电缆线 1*3 1扎
54 0.5*10 1扎
55 2.5*5 1扎

工程部必须配以下办公用品
序号 名称 数量 估价
1 "笔记本电脑----配置基本要求如下:
显示器15.4吋.独立显卡
显卡内存不小于1G
外配USB大键盘以及笔记本散热
风扇" 1
2 USB-RS232串口输出PC卡 1 120

必须配如下电工工具
序号 名称 型号 数量 估价
1 压线钳 史丹利  84-840 1 230
2 剥线钳 0.5~4 1 30
3 剪线钳 6" 1 30
4 万用表 1 150
5 十字螺丝刀 7"107 1
6 小平口螺丝刀 100X3 1

网友A:
上面是我做的一台机器的电气元件清单。做机器一定说要些什么元件,这哪里说得清楚?每台机器的控制方式不一样,元件也不一样。

楼主:
谢谢 吴工   本人是机电一体化专业毕业  学校偏向机械   本人这些年向电气自动化方面发展了
机械方面这些年都仍了好久了   (在学校也没好好学)  好在在机械加工方面做了2年底子还不错 加工军工产品的   想和吴工结识下   方便的话加我QQ570556493 错了  署名“吴工”方便交流探讨    谢谢了

网友B:
笔记本显卡小于1G运行调试就难吗?

网友C:
显示小于1G是没有问题的,是内存不能小于1G,不然机子运行会很慢的

网友A:
对于集成显卡的电脑调一下PLC是没有问题,但作为工程用电脑就不一样了。因为工程用电脑要用到一些高档的绘图软件,比如Pro/E.  SolidWorks  .UG  等等,这都须要很大的显卡内存。
我手头用的本本只有512M显卡,明显的要慢很多,但比一般的电脑要强多了。本本显卡做到1G的,目前不多,大多只有512M或者集成的。一般情况下买这些东西眼光要放远一点,否则几天就过时了,那个时候你补救的办法只有重买一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