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投开关

楼主(2010-05-11):
大家别笑话小弟啊
什么是双投开关,它长什么样子(最好能有图片,感激不尽)
它的作用是什么?
谢谢大家啊

网友A:
是不是推到一个方向、接通一个回路,推到另一个方向、接通另一个回路的开关(每次仅接通一个回路)?

网友B:
双投开关采用一个独特的双投联锁机构,控制两台并列安装的Q系列开关,实现双路电源转换。其结构合理紧凑,安装维修方便。操作采用具有防误性能的旋转手柄机构,具有三个明显的通断位置(可外接指示灯),操作灵活、安全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