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1):
Modbus 协议是一种已广泛应用于当今工业控制领域的通用通讯协议。通过此协议,控制器相互之间、或控制器经由网络(如以太网)可以和其它设备之间进行通信。Modbus 协议使用的是主从通讯技术,即由主设备主动查询和操作从设备。一般将主控设备方所使用的协议称为Modbus Master,从设备方使用的协议称为Modbus Slave。典型的主设备包括工控机和工业控制器等;典型的从设备如PLC可编程控制器等。Modbus通讯物理接口可以选用串口(包括RS232和RS485),也可以选择以太网口。其通信遵循以下的过程:

     ·主设备向从设备发送请求;

     ·从设备分析并处理主设备的请求,然后向主设备发送结果;

     ·如果出现任何差错,从设备将返回一个异常功能码。

     英创公司提供的ARM9嵌入式主板系列产品,均带有丰富的串口、网络资源,同时具有强大的处理能力,非常适用于作为Modbus 主设备的开发应用,为了加快做这类应用的开发速度,英创公司特推出“WinCE下的Modbus主控软件”,该软件的是以C函数加静态LIB库的形式提供给客户。主要特征如下:

     ·非常适用于实时的工业应用,特别可以广泛应用于对于PLC的控制。

     ·可以支持基于串口的Modbus 协议或者基于TCP的Modbus 协议。

     ·支持RTU传输模式。

     ·支持大多数的Modbus功能码操作,包括对线圈、离散开关输入的位操作,以及对寄存器的字节操作。

     ·支持广播地址。

     ·可以获取通讯中传输协议的错误代码的详细信息。

     为了方便应用程序的使用,对不同的通讯介质保持一致的代码形式,英创所提供的ModBus主控软件包的API函数可以同时支持基于串口和TCP的Modbus Master协议,应用程序只需要在调用初始化函数时,用不同参数区分即可。有关Modbus通讯的具体使用方法,请参考Modbus标准文献以及被控设备的通讯接口数据手册。以下介绍英创Modbus主控软件的相关API函数,各个函数的定义如下:



描述:通过串口或者网络TCP打开ModBus协议,连接到ModBus设备。对于串口方式,通过该函数打开串口,并设置相应串口的通讯参数,以满足数据和控制命令的通讯;对于TCP方式,通过该函数和ModBus设备建立基于Socket方式的TCP连接,利用该连接进行数据和控制命令的通讯。

输入参数 lpPortName:

该参数为TCHAR类型的字符串,该字符串中包含了打开ModBus协议的需

要设置的通讯参数信息。对于串口模式和TCP两种模式分别采用不同的格式

的字符串。

(1)串口模式:

字符串必须以COM作为开头,后面再带上需要设置的串口通讯参数。格式为:

COMIdx:baudRate-dataBits-stopBits-parity

其中Idx为串口序号,':' 后为串口通讯参数,各个通讯参数均用整型数据来表示,依次为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校验位 0-无校验 1-奇校验 2-偶校验。

如COM3作为通讯的协议口,波特率:9600bps、8为数据位、1个停止位、无校验。其格式如下:

_T( 'COM3:9600-8-1-0' );

也可以直接就用 _T( 'COM3' )来表示,表明串口所用的为缺省参数:波特率 9600bps 数据位 8 停止位 1 无奇偶校验。

(2) TCP模式:

字符串以IP地址作为开头,':'后为指定TCP连接的特殊端口号,ModBus协议中缺省端口为502。如果不需要指定特殊端口,可以不带此参数。格式如:

_T( '192.168.201.178' ),使用端口号为502;

返回值 = NULL: 连接ModBus设备失败。

          != NULL: 连接ModBus设备成功,并返回相应的操作句柄。



(1) HANDLE mbusMaster_OpenPortProtocol( LPCTSTR lpPortName );



功能描述: 关闭ModBus设备连接,同时释放使用的系统资源。

输入参数 hPort: 连接ModBus设备返回的有效操作句柄。

返回值 = FALSE: 关闭操作失败。

          = TRUE:  关闭操作成功。



(2) BOOL  mbusMaster_ClosePortProtocol( HANDLE hPort );



功能描述: 设置ModBus通讯的超时时间,单位为毫秒。并返回实际设置的超时时间。

输入参数 hPort: 连接ModBus设备返回的有效操作句柄。

             milliseconds:  ModBus通讯超时时间,单位为毫秒。

返回值 < 0:  操作失败。

          > 0:  实际设置的超时时间。



(3) int  mbusMaster_SetTimeout( HANDLE hPort, int milliseconds );



功能描述: 读取ModBus从机设备的线圈值,实现ModBus功能码1。

输入参数 hPort:     连接ModBus设备返回的有效操作句柄。

            slaveAddr: ModBus从机设备的地址,地址范围为: 1~255

            startRef:  需要读取线圈的起始值,其范围为: 1~0x10000

            bitArr:    存放读取线圈数据的数组

            refCnt:    需要读取的线圈数量,其范围为: 1~2000

返回值 != 0: 该功能操作失败,返回值为相应的出错代码。

           = 0: 该功能操作成功。



(4) int  mbusMaster_ReadCoils( HANDLE hPort, UCHAR slaveAddr,  UINT16 startRef,  int bitArr[],  UINT16 refCnt);



功能描述: 读取ModBus从机设备离散量的输入值,实现ModBus功能码2。

输入参数 hPort:     连接ModBus设备返回的有效操作句柄。

            slaveAddr: ModBus从机设备的地址,地址范围为: 1~255

            startRef:  需要读取离散量的起始值,其范围为: 1~0x10000

            bitArr:    存放读取离散量输入数据的数组

            refCnt:    需要读取的离散量数量,其范围为: 1~2000

返回值 != 0: 该功能操作失败,返回值为相应的出错代码。

           = 0: 该功能操作成功。



(5) int  mbusMaster_ReadInputDiscretes( HANDLE hPort, UCHAR slaveAddr,

                                                                UINT16 startRef, int bitArr[], UINT16 refCnt);



功能描述: ModBus从机设备的单个线圈的写入操作,实现ModBus功能码5。

输入参数 hPort:     连接ModBus设备返回的有效操作句柄。

            slaveAddr: ModBus从机设备的地址,地址范围为: 1~255

            bitAddr:  需要操作的线圈地址,其范围为: 1~0x10000

            bitVal:   写入线圈的值, 1-置位(ON) 0-清(OFF)

返回值 != 0: 该功能操作失败,返回值为相应的出错代码。

           = 0: 该功能操作成功。



(6) int  mbusMaster_WriteCoil( HANDLE hPort, UCHAR slaveAddr, UINT16 bitAddr, int bitVal );



功能描述: ModBus从机设备的多个线圈的写入操作,实现ModBus功能码15。

输入参数 hPort:     连接ModBus设备返回的有效操作句柄。

            slaveAddr: ModBus从机设备的地址,地址范围为: 1~255

            startRef:  需要设置的线圈起始值,其范围为: 1~0x10000

            bitArr:    需要设置线圈数据的数组

            refCnt:    需要设置的线圈数量,其范围为: 1~800

返回值 != 0: 该功能操作失败,返回值为相应的出错代码。

           = 0: 该功能操作成功。



(7) int  mbusMaster_ForceMultipleCoils( HANDLE hPort, UCHAR slaveAddr, UINT16 startRef,

                                                              int bitArr[], UINT16 refCnt);



功能描述: 读取ModBus从机设备多个寄存器值,实现ModBus功能码3。

输入参数 hPort:      连接ModBus设备返回的有效操作句柄。

            slaveAddr:  ModBus从机设备的地址,地址范围为: 1~255

            startRef:     需要读取寄存器的起始值,其范围为: 1~0x10000

            regArr:      存放读取寄存器值的数组

            refCnt:      需要读取的寄存器数量,其范围为: 1~125

返回值 != 0: 该功能操作失败,返回值为相应的出错代码。

           = 0:  该功能操作成功。



(8) int  mbusMaster_ReadMultipleRegisters( HANDLE hPort, UCHAR slaveAddr, UINT16 startRef,

                                                                     UINT16 regArr[], UINT16 refCnt );



功能描述: 读取ModBus从机设备输入寄存器值,实现ModBus功能码4。

输入参数 hPort:     连接ModBus设备返回的有效操作句柄。

            slaveAddr: ModBus从机设备的地址,地址范围为: 1~255

            startRef:  需要读取输入寄存器的起始值,其范围为: 1~0x10000

            regArr:    存放读取输入寄存器值的数组

            refCnt:    需要读取的输入寄存器数量,其范围为: 1~125

返回值 != 0: 该功能操作失败,返回值为相应的出错代码。

           = 0:  该功能操作成功。



(9) int  mbusMaster_ReadInputRegisters( HANDLE hPort, UCHAR slaveAddr, UINT16 startRef,

                                                                 UINT16 regArr[], UINT16 refCnt);



功能描述: ModBus从机设备多个寄存器的写操作,实现ModBus功能码16。

输入参数 hPort:     连接ModBus设备返回的有效操作句柄。

            slaveAddr: ModBus从机设备的地址,地址范围为: 1~255

            startRef:  需要读取寄存器的起始值,其范围为: 1~0x10000

            regArr:    需写入寄存器值的数组

            refCnt:    需要操作的寄存器数量,其范围为: 1~100

返回值 != 0: 该功能操作失败,返回值为相应的出错代码。

           = 0:  该功能操作成功。



(10) int  mbusMaster_WriteMultipleRegisters( HANDLE hPort, UCHAR slaveAddr, UINT16 startRef,

                                                                       UINT16 regArr[],  UINT16 refCnt);



功能描述: 对ModBus从机设备单个寄存器的写操作,实现ModBus功能码6。

输入参数 hPort:     连接ModBus设备返回的有效操作句柄。

            slaveAddr: ModBus从机设备的地址,地址范围为: 1~255

            regAddr:   需要操作寄存器的地址,其范围为: 1~0x10000

            regVal:    需写入寄存器的值

返回值 != 0: 该功能操作失败,返回值为相应的出错代码。

           = 0:  该功能操作成功。



(11) int  mbusMaster_WriteSingleRegister( HANDLE hPort, UCHAR slaveAddr,

                                                                   UINT16 regAddr, UINT16 regVal );



功能描述: 对ModBus从机设备屏蔽写寄存器,实现ModBus功能码22。

输入参数 hPort:     连接ModBus设备返回的有效操作句柄。

            slaveAddr: ModBus从机设备的地址,地址范围为: 1~255

            regAddr:   需要操作寄存器的地址,其范围为: 1~0x10000

            andMask:   屏蔽写与数据

            orMask:    屏蔽写或数据

返回值 != 0: 该功能操作失败,返回值为相应的出错代码。

           = 0: 该功能操作成功。



(12) int  mbusMaster_MaskWriteRegister( HANDLE hPort, UCHAR slaveAddr, UINT16 regAddr,

                                                                  UINT16 andMask,  UINT16 orMask);



功能描述: 对ModBus从机设备读写多个寄存器操作,实现ModBus功能码23。

输入参数 hPort:     连接ModBus设备返回的有效操作句柄。

            slaveAddr: ModBus从机设备的地址,地址范围为: 1~255

            readRef:   需要读取多个寄存器的起始值,其范围为: 1~0x10000

            readArr:   存放读取寄存器值的数组

            readCnt:   需要读取的寄存器数量,其范围为: 1~125

            writeRef:  需要写入多个寄存器的起始值,其范围为: 1~0x10000

            writeArr:  写入寄存器值的数组

            writeCnt:  需要写入的寄存器数量,其范围为: 1~125

返回值 != 0: 该功能操作失败,返回值为相应的出错代码。

           = 0:  该功能操作成功。



(13) int  mbusMaster_ReadWriteRegisters( HANDLE hPort, UCHAR slaveAddr, UINT16 readRef,

                                                                   UINT16 readArr[],UINT16 readCnt,UINT16 writeRef,

                                                                   UINT16 writeArr[],  UINT16 writeCnt);



功能描述: 获取ModBus软件包的版本信息。

返回值 : TCHAR类型的字符串,为ModBus软件包的版本信息。



(14) TCHAR * mbusMaster_GetPackageVersion( );



功能描述: 根据错误代码获取错误文本信息。

返回值 : TCHAR类型的字符串,为错误文本信息。



(15) TCHAR * mbusMaster_GetErrorText( int errC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