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1):
请问,人与地绝缘的情况下,单手接触相线不会有触电的感觉,因为没有构成回路!

那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一只手指碰漏电的电器,或者是其他的带电体,会有触电的感觉呢?(我们

不是同样穿着绝缘鞋子的吗?而且用万用表量了一下漏电电器对地电压还不到220V,怎么会有触电

的感觉,那个回路是怎么形成的,怎么会有电流流过身体的? 奇怪奇怪真是奇怪,我不懂,希望

知道的能给予详细的解答! 谢谢!)

网友A:
由于人体对地存在分布电容及漏电阻。

网友B:
你的绝缘鞋漏电

楼主:
谁可以告诉我真正的触电原因呢?

网友C:
鞋子漏电,或者身体其它部分接地,比如 JJ 顶到墙壁。

网友D:
"人与地绝缘的情况下,单手接触相线不会有触电的感觉,因为没有构成回路!"
问别人干嘛

网友E:
被漏电电器触电的情况基本是绝缘(鞋)不够好 你说的情况单手接触火线没用触电的感觉 只要还是单手接触漏电电器也一样不会触电的

网友F:
那就绝对是你的绝缘鞋有问题了

网友G:
买双新鞋吧

网友H(2010-07-19):
你要是踩一个干的木头凳子保证没事。

网友I:
楼主,是不是感应电啊。

网友J:
理解楼主,看样子没一个人抓住实质问题,单根相线在保证绝缘的情况下谁都敢抓,当一个负载构成回路了你去抓试试看。。。。与鞋子有关吗? 站着说话腰不疼

网友K:
单手触线的要求是身体的其它部位不能与其它导体接触,不能使电流通过人体构成回路。并且站在绝缘良好的物体上。此仅限于民用电。LZ不要把普通的鞋子的绝缘程度等同于绝缘靴的绝缘程度,那样绝缘靴厂是要喝西北风地。
    LS,鞋子是保证绝缘的必要武器啊,你不会象鸟飞在空中吧。

网友L:
呵呵~!
引用 网友J:
理解楼主,看样子没一个人抓住实质问题,单根相线在保证绝缘的情况下谁都敢抓,当一个负载构成回路了你去抓试试看。。。。与鞋子有关吗? 站着说话腰不疼
怎么会和鞋没有关系呢?照您这样说,高压线上落着的鸽子岂不是要被电死?
个人认为如果楼主确认身体其他部位没有接触任何物体的话,应该考虑鞋的问题~!

网友M:
人与地绝缘的情况下,单手接触相线不会有触电的感觉,因为没有构成回路!"
人有问题!!!

网友J:
抓一下试试感觉,再来讨论鸽子的问题,呵呵。。。毕竟是特种作业,误导新人,会出事的

网友N:
“人与地绝缘的情况下,单手接触相线不会有触电的感觉,因为没有构成回路”,若有触电
的感觉,一定是构成了回路。理论计算,回路电阻大于220K,单手接触相线不会有触电的感觉,因为通过人体的电流最大1mA。回路电阻到了几K,就有可能造成严重地触电后果。

网友O:
"人与地绝缘的情况下,单手接触相线"这时你是有目的有意识的,不会射电;
“有的时候我们一只手指碰漏电的电器,或者是其他的带电体”这时你是无意识状态下,很多地方可以造成回路,比如手板与手指之间。

网友P(2010-09-28):
鸟站在高压线上没有被电死为什么?

网友Q:
买到假冒伪劣产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