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急》

楼主(2010-05-11):
请问我在人控家园里面下载的编程打不开啊,是不是我的用的软件版本低的吗??我现在用的Gx-Develop7这个软件打不开!请问是用哪种软件才可以打开??当我打开编程时出现下面这个图。

网友A:
用别的编程软件试试看。。。看是哪种型号的plc

楼主:
编程都写着是三菱

网友B:
安装方法不正确,第二项监控功能不能打勾
再不只能重装系统了
哥们

楼主:
我要是在这个软件里面编的话可以啊也可以与PLC通讯啊在网上下载下来的编程就是打不开啊

楼主:
监控功能也可以啊

网友C:
直接点击程序文件,会出现"工程不能打开"的提示,打开文件失败.
先打开编程器Gx-Develop7,从"打开工程"界面中,从某个硬盘中找到需打开的文件,再打开就行了.
一般都能打开的.
从编程器里找到文件并打开!

网友C:
你用的软件不可能有问题.

网友D:
确认步骤:
1、之前是否用此版本软件打开过,目前别的PC是否还能打开此文件。以确认当前软件版本是否过低,文件是否存在损坏的可能。
2、重启计算机,如果该程序文件已经被局域网中其它的人打开,则可能出现打开失败,或者本机曾打开一次,关闭程序后,系统进程未关闭。
3、该程序文件是否存在本地计算机上,如果存放在局域网服务器,则先复制到自己的PC上。
服务器上的三菱PLC程序是不能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