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1):
本人用EB8000 做了个触摸屏工程文件,下载到触摸屏后 位状态切换开关元件就显示不出来,其他的元件都能显示,想请教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那你要说下你这切换开关具体是怎么设置的
其它能显示的元件是什么?

楼主:
我在切换开关设置是读取地址和写入地址都是西门子PLC S7/200 M 0.7 地址,是不是这有问题,其他功能键、位状态设置元件和输入输出元件都能显示

网友B:
呵呵;把M0.7换成其它的中间继电器试一下;

网友A:
M0.7这个点有没有被程序其它的地方控制了

楼主:
元件PLC地址都设置不一样,没有地方重复地址的

网友C:
连结PLC,通讯正常后就会显示出来了。

网友D:
我第一次用就是这样,要连接PLC。气得我搞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