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关于PLC与伺服驱动器连线的问题

楼主(2010-05-11):
我想用松下FP0-C32T定位控制SANYO DENKI(三洋)伺服电机。驱动器型号是:PY2A015A.。但是我不知道该如何连接线。我 搞了很久,还是不得要领。
松下FP0-C32T输出脉冲形式是“脉冲 + 方向”。
想要相关资料的同行请留下邮箱。

楼主:
点击第二张图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楼主:
松下FP0-C32T输出脉冲形式是“脉冲 + 方向”。Y0\Y2一组,Y0是脉冲,Y2是方向;Y1\Y3一组,Y1是脉冲,Y3是方向;

网友A:
伺服都是要设置的,接线按接线图好。用FP0-C32T控制。PLC不用设置,但是要把伺服设置为脉冲+方向就行了。千万不要设置成脉冲+脉冲。否则是不能运行的了。

网友A:
26~27短接,接脉冲输入,28~29短接,接方向输入。记着一定要串联一个2K 1/4W的电阻。37脚要接上电源,否则伺服不动作。我没有见过三洋,但看了表,还要把6设为1,5设为0.我不知道是电子表格还是拔码开关,反正设置成这样子就行了

楼主:
哦
谢谢。
我已经准备好丝杆,plc和伺服电机了,等驱动器买回来就做实验。我一定要把这伺服搞出来。

楼主:
感觉这个伺服好难的,得对资料全面吃透,还得学会使用设置软件,要是中文资料还好,如果是英文资料,嗬嗬嗬....我立刻就想松人.....

网友B(2010-11-18):
lan790412@126.com,搞好了吗,楼主?给点三洋的资料吧,谢谢!

网友C:
伺服一般会有的册的,就像楼主贴图一样。
1:参数设置:如位置控制模式,脉冲+方向,限位开关,SVON。==
2:接线,I/O接线一般按图,脉冲注意看是集电极还是差动的,一般手册上也会提供图。
3:PLC程式,一般先做正反转动作测式看看接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D(2017-07-05):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个搞出来了吗?我被这个问题阻滞很久了,都本都有现成的,也是想做成肪冲+方向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