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1):
PLC程序里的定时都是以 毫秒计算,那么我把T0和T1的数据寄存到文本操作屏上也是要以毫秒来输入

我想在文本操作屏以分钟或者是以秒来输入,程序要怎么来编?求DX们来帮忙,我是个初手。知道用乘法可以实现,可是怎么也没有试成功!

先谢过各位DX了!

引用 网友A:
“我文本上挂靠的是D202输入单位写秒,然后X乘以10送到D203;这样我T1的时间在文本上就是以秒来体现的是吗?  是这样的
但你的程序有问题,第一个乘法D200*K600,放到D201中会占用32未地址,所以D202也会被占用掉,后面其它的设置就不能用D202了,把D200*K600这步去掉或是后面的地址不用D202改成其它的试

非常感谢fumz78老师!谢谢!

今天我试验成功了,可能就这个地址占位的问题。
我把D200*K600,放到D201不变,把D202*K10,放到D203,改成D300*K10,放到D301
这样一试就成功了!
真是太感谢fumz78老师!

网友A:
什么文本,
我们用触摸屏输入定时器这些数据时,比如时间单位是100ms的,可以通过触摸屏的运算功能,分别设置输入的数值乘以10倍,显示的时候在除以10倍,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文本没这功能,可以通过PLC的程序去处理:比如你的定时器用T0,单位为100ms,要定时5秒,在文本中还是输入5,单位写秒,然后在PLC中将5×乘以10,再去定时

网友B:
在文本上设小数点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文本,
我们用触摸屏输入定时器这些数据时,比如时间单位是100ms的,可以通过触摸屏的运算功能,分别设置输入的数值乘以10倍,显示的时候在除以10倍,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文本没这功能,可以通过PLC的程序去处理:比如你的定时器用T0,单位为100ms,要定时5秒,在文本中还是输入5,单位写秒,然后在PLC中将5×乘以10,再去定时

谢谢fumz78老师的回复!

我的文本是三菱F920GOT-BBD5-K-C的,好像没有运算功能吧,
所以要在PLC程序里来实现;像老师说的一样:(比如你的定时器用T0,单位为100ms,要定时5秒,在文本中还是输入5,单位写秒,然后在PLC中将5×乘以10,再去定时)

我上图那样写好像还差什么程序,我文本上挂靠的是D200输入单位写分钟,然后X乘以600送到D201;这样我T0的时间在文本上就是以分钟来体现的是吗!?
我文本上挂靠的是D202输入单位写秒,然后X乘以10送到D203;这样我T1的时间在文本上就是以秒来体现的是吗!?

可以我上图这样写,不成功。望DX们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文本上挂靠的是D202输入单位写秒,然后X乘以10送到D203;这样我T1的时间在文本上就是以秒来体现的是吗?  是这样的
但你的程序有问题,第一个乘法D200*K600,放到D201中会占用32未地址,所以D202也会被占用掉,后面其它的设置就不能用D202了,把D200*K600这步去掉或是后面的地址不用D202改成其它的试

非常感谢fumz78老师!谢谢!

今天我试验成功了,可能就这个地址占位的问题。
我把D200*K600,放到D201不变,把D202*K10,放到D203,改成D300*K10,放到D301
这样一试就成功了!
真是太感谢fumz78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文本上设小数点位就行了;

谢谢ZCMY斑斑的回复!

如果在文本上设小数点,小数点后面的单位不是更小,定时T0是以100ms为单位,我文本上如果直接送到T0上的话,文本上设1在PLC里的T0上1=1ms;

网友A:
“我文本上挂靠的是D202输入单位写秒,然后X乘以10送到D203;这样我T1的时间在文本上就是以秒来体现的是吗?  是这样的
但你的程序有问题,第一个乘法D200*K600,放到D201中会占用32未地址,所以D202也会被占用掉,后面其它的设置就不能用D202了,把D200*K600这步去掉或是后面的地址不用D202改成其它的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文本上挂靠的是D202输入单位写秒,然后X乘以10送到D203;这样我T1的时间在文本上就是以秒来体现的是吗?  是这样的
但你的程序有问题,第一个乘法D200*K600,放到D201中会占用32未地址,所以D202也会被占用掉,后面其它的设置就不能用D202了,把D200*K600这步去掉或是后面的地址不用D202改成其它的试

好的,我试试看;谢谢老师!

网友C:
这个问题应该说是蛮简单的一个事情。楼主自己既然解决了,也就不解释了。
不过注意一点,寄存器地址,尽量不要用奇数地址,比如D203,D201之类的寄存器。一个是32位运算时容易被重复占用。第二个就是奇数寄存器的运算速度相对慢一点。
反正D地址正常情况下也用不完,没必要排的这么紧凑。
个人的一点小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应该说是蛮简单的一个事情。楼主自己既然解决了,也就不解释了。
不过注意一点,寄存器地址,尽量不要用奇数地址,比如D203,D201之类的寄存器。一个是32位运算时容易被重复占用。第二个就是奇数寄存器的运算速度相对慢一点。
反正D地址正常情况下也用不完,没必要排的这么紧凑。
个人的一点小建议。
多谢老师指点,这对我们新手帮助非常大;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