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2):
请教,有台明电舍变频器,单独带动电机可以运转,可是加上负荷电机就不转了,现在确定在开关电源驱动版上,帮我分析下,谢谢。

网友A:
不一定是变频器的原因,电机断条故障一样

楼主:
现已确定是变频器故障

网友B:
变频器的问题能是什么问题呢?可以空载运行,却不能带载。查出来是什么问题了吗?

网友C:
有可能是驱动板的故障

楼主:
现在确定是驱动板有问题,但就是不知问题出走那里,929光耦换了,

网友D(2013-10-14):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光耦都更换过,可是到用户那里使用不到一个月就又不行了。驱动电容也更换了。还是不行?测量驱动输出带载能力,电流测量部出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希望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D:
请问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E:
模块检测了吗?

楼主(2014-11-04):
问题解决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
   什么问题引起的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楼主说下原因啊。

网友H(2017-03-07):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啊?我也是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