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OPLC

楼主(2010-05-12):
什么是Vision系列

  Vision系列是一个新型的PLC,它带有嵌入式操作面板,I/O,和强大的网络特性。
  Vision系列包括VISION120,VISION230,VISION260,VISION280。
  VisionPLC拥有LCD图形显示屏和数字键盘易于人机通讯。显示屏用于显示用户定义的操作命令和动态的系统数据。操作人员使用编程键盘向系统输入数据并创建功能。Vision系列的设计与UNITRONICS WebPLC是一致的。

  它的优点是什么

  友好的用户操作界面。
  与传统的"盲"PLC不同,Vision PLC使操作人员通过人机控制面板很容易的去更改程序数据。数字键盘可以用来输入和修改各种各样的数据,如缩短长度,计时器,生产数量,序列号。 LCD显示屏用于控制I/O状态,计时器,通讯状态,模拟输入和计数器值。

  适于任何应用的外貌
  Vision系统包括一个拥有PLC,操作面板,CANbus/RS232通讯,实时时钟,I/O模块(以达到如数字/模拟I/O轴角编码器,PWM)的基础单元,使附加I/O扩充模块成为简单的Vision控制器。使用者可以简单的设计控制网络,最多可带63个图形和M90控制器,每台控制器可带有自己的I/O可支持上千个I/O。

  易于编程
  VisiLogic Ladder软件是可在WINDOWS环境下运行的软件,是用户可以在WINDOWS下进行PLC Ladder控制程序的编辑和人机操作界面功能的设定。这可以节省时间,并可在HMI和PLC上这两个分开的环境下编程。

  更大的可视画面
  图形操作面板+可编程控制器

  Vision 120
  集图形显示屏和可操作面板于一体的掌上可编程控制器

  Vision 120是一个具有高分辨率图形液晶显示的可编程控制器。小巧、且功能强大。每种型号都能提供独特的本体I/O配置,此配置可容纳多达24个I/O端口,其中包含高速计数器/旋转编码器。可选配置包括:PT100/热电偶输入和高速脉宽调制(PWM)输出。所有型号配置有标准的MODBUS、GSM/SMS和其它先进的通讯功能。

  友好的用户编程软件可同时对PLC和HMI编程。编程软件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功能库,使一些复杂的程序编写工作,变得更容易。

  图形操作面板可以显示上百个用户自定义的图形界面和文本信息,用以表示实时I/O数值。
  使用集PLC-HMI为一体的控制器,可缩短开发周期,节省I/O点,节约空间,降低安装费用。

  可编程控制器:
  •主机输入:数字输入(包括旋转编码器),模拟输入,PT100或热电偶。
  •主机输出:晶体管或继电器输出,包括高速输出/PWM。
  •通过一系列的扩展模块,能够扩展到128个I/O点
  •2个RS232/485端口。
  •基于Windows环境下的梯形图逻辑软件。
  •梯形图存储空间:96K
  •位操作执行时间:0.8微秒
  •安装:面板式或轨道式。

  可操作图形人机界面:
  •依据实时条件,显示图形、文本信息和棒图,
  •多达255个用户自定义显示界面
  •每屏显示可包含16个变量,每个变量可链接多达150个信息/图形
  •一个应用程序可包含上百个图形
  •图形显示屏分辨率:128×64 像素
  •文本信息:最多8行×22字符
  •可调亮度的LCD
  •16个键的可操作面板

  Visilogic 编程软件 允许PLC&HMI在同一窗口界面下进行编程

  PLC编辑器
  •方便快捷的大容量梯形图编程方式
  •模块化编程功能:可设计子程序并在程序中调用
  •内置功能块系统和共用功能,可节省程序容量,并缩短开发周期
  •内置调制解调器功能块支持远程访问和SMS短信

  HMI编辑器
  •通过HMI图形编辑器能够导入任何.BMP图形文件
  •使用HMI图形编辑器生成.BMP图形文件
  •创建和显示文本信息
  •用图形和棒图显示变量的动态值
  •对可操作面板按键指定功能

  技术规格
  V120-12-R1 (view PDF file)
  V120-12-R2C (view PDF file)
  V120-12-UN2 (view PDF file)

  Vision230/Vision260OPLC
  集图形操作界面和嵌入式I/O模块于一体的可编程控制器
  带嵌入式I/O模块的可编程控制器
  •16个数字输入
  •3个模拟输入
  •10个继电器输出
  •4个晶体管输出
  •基于Windows环境下的梯形图逻辑软件
  •梯形图存储空间:192K
  •位操作执行时间: 0.5微秒

  可操作图形人机界面
  •依据实时条件,显示图形和文本信息
  •图形显示屏分辨率
  V260:240×64 像素
  V230:128×64 像素
  •一个程序可包含100个用户自定义显示界面
  •文本信息:
  V260:多达8行×40字符
  V230:多达8行×22字符
  •一个程序可包含上百个用户自定义的图形
  •用户自定义面板按键
  •LCD显示屏(背光)
  通讯
  •2个RS232端口
  •RS485端口(可选)
  •CANbus端口
  •MODBUS,主/从关系
  •支持GSM/SMS
  一体型的优点
  •一个编程环境同时用于PLC和HMI编程
  •节省PLC-HMI通讯时间
  •节省I/O点,减少硬件
  •简化通过操作面板指定按键和数据输入功能的过程
  •减少连线,节省空间

  技术规格

  V230-13-B21, V230-13-B211, V260-16-B21, V260-16-B211 (view PDF file)

  Vision280
  可编程控制器(PLC)+图形触摸屏人机界面(HMI)
  Vision280是一个集高性能可编程控制器和图形触摸屏人机界面为一体的OPLC。包括嵌入式模块上的和扩展模块上的I/O,OPLC可使用多达158个 I/O点。先进的通讯方式包括:SMS、MODBUS和CANbus。依据实时条件,图形触摸屏人机界面将显示"可触摸的"图形功能块和文本信息。所有在屏上的文本信息和图形功能块都可被指定"触摸"特性。

  图形触摸屏人机界面
  •可调亮度的电阻式模拟触摸屏
  •27个可操作面板按键
  •全图形显示,分辨率320x240像素(1/4 VGA)
  •多达255个用户自定义显示界面
  •每个显示可带多重报警/操作命令
  •易于在已编程界面/菜单之间切换

  带嵌入式I/O模块的可编程控制器
  •多达158 I/O点(嵌入式I/O模块带33个)
  •可生成记录数据/产品目录的数据库:多达120K
  •8个独立的PID回路
  •基于Windows环境下的梯形图逻辑软件
  •梯形图存储空间:192K
  •位操作执行时间:0.5微秒

  通讯和网络
  •2个RS232端口和1个RS485端口
  •CANbus端口(现场控制局域网总线端口)
  •MODBUS,主/从关系
  •支持GSM/SMS
  •通过调制解调器,可进行远程访问
  •可连接外部设备,如:打印机和条形码阅读器

  技术规格
  V280-18-B211 (view PD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