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2):
各位老师:
     请教一下,三菱PLC控制器如何实现资料的储存与调取啊,该怎么编程呢,还望各位老师能够给予指导

网友A:
庞大的D区域就是一个巨大的数组,而V,Z就是两个数组指针。

依靠数组与指针,就可以构成队列,堆栈等数据结构……

楼主:
是否有专用的指令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三菱PLC里面的文件寄存器是什么意思,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它怎么表示呢,谢谢!

网友B:
具体靠椅参考三菱PLC编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