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2):
我要做一个10层左右的电梯控制系统,输入53点输出34点
系统中有交流变频调速
最好给个西门子的

网友A:
呵呵;用三菱的一个PLC就可以;FX2N-128MR-001;

楼主:
三菱的没学过啊 我们学的是西门子的S7系列的单片机

网友A:
呵呵;如果用S7-200,主机最大只有40点,后面要好多扩展模块;

网友B:
226+223

网友C:
还是用三菱的吧,有现成的程序可以参考,

网友D:
http://www.co-trust.com  这个牌子的PLC可以替代西门子200  数字量扩展有32入和32出的。模拟量输入输出点数都比西门子大一倍。你要是有西门子的原程序只接下到CPU里就可以用了

网友E:
科威的如何。

网友F:
我公司与西门子公司就专利权纠纷案达成全面和解

    2010年3月16日,我公司与西门子公司的七个专利权纠纷案历时三年,最终达成全面和解。
     这七个案子在深圳中院对应的初审案号是:

哎,国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http://www.co-trust.com  这个牌子的PLC可以替代西门子200  数字量扩展有32入和32出的。模拟量输入输出点数都比西门子大一倍。你要是有西门子的原程序只接下到CPU里就可以用了

西门子同样有32I和32Q,不过代理商是否有现货就不太好确定了

网友H:
大家在技术上多帮助,不要一直专注国产和外国产。

网友I:
推荐你用德国施莱西尔QQ3837134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