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2):
我找到的方法是下面这样的,但是我在EB8000上选威纶MT6100i 触摸屏设置好后,离线模拟发现不行,请教下是什么问题?

问:如何显示触摸屏内部的时钟?时钟不对的时候,如何修改?
答:使用数据输入元件或数据显示元件,读取地址:RW60000(秒), RW60001(分), RW60002(时), RW60003(日), RW60004(月), RW60005(年),RW60006(星期),并将其设定为BCD码格式。

网友A(2010-06-19):
还没用过触摸屏,我是在待回复贴看到这帖子的。
楼主的问题,肯定已经解决了。

网友B:
答:使用数据输入元件或数据显示元件,读取地址:RW60000(秒), RW60001(分), RW60002(时), RW60003(日), RW60004(月), RW60005(年),RW60006(星期),并将其设定为BCD码格式。
某时间为标准,将其写入对应的变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