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2):
使用了两台abb的ACS550变频器,带动4台电机,由于工人接线不注意,造成了缺相,从而电机烧毁,因为我看了变频器的说明书,知道变频器本身有过电流,热保护功能,没有对电机进行热保护,那位大虾能给咱讲讲这是怎么回事?

解决方法参考:

1、变频器同时拖两台以上的电机,必须要在每个电机上加热继电器,否则其中一台发生故障,如堵转,过流,变频器就不能正常保护电机.;

2、变频器和电机之间加断路器是正常的,特别是对于一拖多的情况,一般在现场都有开关箱例如辊道,如果中间的断路器跳,变频器就会报警缺项,另外在中间加断路器也便于在停机时检查电机间的相平衡;

3、2台控制4台电动机,这时变频器的过电流、热保护功能保护保护不了电动机。一拖一的情况可以通过参数设置保护到电动机,你想要保证电动机能正常工作,变频器的电流肯定要两倍与电动机(1拖2的情况);

4、一台变频器带两台电机,99组参数里面的控制模式不是DTC,而是SCALAR,在SCALAR模式中,有的保护功能是没有的。

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禁止加断路器或熔断器,可以用热继电器。

以上解决方案供参考,或者大家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希望继续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