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控制

楼主(2010-05-12):
第一次 用欧姆龙的,看好多人用SPED+PULS控制步进电机,为什么我做的时候到1500时候就失步了呢?还CP1H的脉冲结束标志是什么.找个高人指点下,普通步进电机控制一般什么指令PLS2 或 PULS+ACC?

楼主:
为什么 就没人帮忙呢?那位大哥又步进电机的实例发几个到我邮箱。谢谢了OKYUAN10@163.com
感激不禁啊

网友A:
要不然你换永宏的试看看,欧姆龙不了解呀

网友B:
我也没有用过,只是在理论上有些了解.
如果需要调速的话用ACC和PLUS组盒使用,这个应该可以,用INI作为临时停止用.

网友C:
欧姆龙PLC控制步进电机比其它的PLC好用多了..!

尤其是比三菱的要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