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走线

楼主(2010-05-12):
工厂车间中的电源线如何布局?一般需要几个插座?有什么特殊要求吗?是不是只需断路器和串联上插座就可以了?车间的零线应该怎么配置?

网友A:
什么样的车间,什么设备,只需要插座就行了吗?
零线地线的配置,与所在供电系统的零线地线配置 有关系。

这个主题,适合于电工技术论坛。

楼主:
我只要从上面接上电源

楼主:
零线应该外部供电电源上都会有啊!地线如何考虑呢?我只需要一个断路器加插座就行吗?

网友B:
你的车间布局,设备摆放,安装位置等等什么都没有说,能告诉你怎样走线吗?

网友C:
建议楼主到你要安装的实际车间去看看,问问车间的技术要求。我去的车间一般是三相五线制的。三火线,一零线,一地线。有的设备只需三火线,一地线;而有的设备则需要五线。主要根据车间的设备来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