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2):
小弟工厂有测试排线的设备,用单片机做的,但是打耐压要绝缘的,因此就用到了好多接触器,现在想改PLC。但是打耐压同样还是要接触,2500V耐压呢.想请教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
排线是三芯线,棕 蓝 黄绿。现在就是想把接触器拿下来 。

网友A:
PLC主要是代替单片机部分吧(或者是代替控制用继电器),该用接触器的,可能还是要用。
呵呵,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