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2):
本人下载三菱FX系列软件多个,但在安装时都出现函数参数错误,请哪位师傅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换个电脑试下,看会不会出现这问题

网友B:
可能是操作系统的问题,比如说你用的是ghost版的。

楼主:
我的电脑是新组装的,我也怀疑是系统问题,但就是不敢肯定。多谢了!

网友C:
重装系统再试试

楼主:
我的系统是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版本 2002 Servic Pack3,安装欧姆龙PLC软件和台达PLC软件很正常,但是安装三菱软件就是不行,官网下载的也不行,请高人指点在本系统下怎么安装三菱PLC编程软件。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