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2):
太阳能LC215B温度控制器一般低温设定多少温度?
高温设定多少温度?

网友A(2010-10-11):
高低温不可设定。
可设定高低温的温差上限值(最大值)和温差下限值(最小值)。实际温差大于等于温差上限值时,启动接触器(常开触点闭合),实际温差小于等于下限值时,关闭接触器(常开触点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