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2):
松下 BFV70154FP变频器,是VF-7F  1.5KW  的, 使用4年左右,有多台出现线控失效或乱套,但面板控制正常,控制信号是通过多个单P621光偶传输的,是否是光偶引起,请有经验的同行指点.

网友A:
光耦经多年使用后,二极管发光效率降低,或输出侧三极管放大倍数降低,都是可能的.可以将其中一台的光耦更换试验,若恢复正常,便全部换掉.

楼主:
谢谢咸工的指点,我换了试试,有什么情况再向大家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