卤化灯问题 镇流器

楼主(2010-05-12):
今天换个250W卤化灯,第一次是在通电状态换的,换时手有些松动结果灯闪了一下就把灯丝都烧断了,还有些冒烟,我以为是因为处于通电状态然后上灯时导致接促不良电压不稳引起的,然后把时控开关关了在换结果还是一样,我用万用表量了一下镇流器才1欧,我怀疑是镇流器坏了,各位是这样吗?
       然后电子触发器怎么检查阿,灯里的电子触发器不知道怎么检查,还有镇流器一般有哪些技术参数阿

网友A:
是金属卤化物灯吗?好像里面没有灯丝

网友A:
关闭后最好等10分钟左右再启动

网友B:
使用替换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