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如何走线

楼主(2010-05-13):
工厂车间中的电源线如何布局?一般需要几个插座?有什么特殊要求吗?是不是只需断路器和串联上插座就可以了?车间的零线应该怎么配置?

网友A:
因该看是什么车间吧。

网友B:
不全面请各位继续补充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架线得高度,参照车间总功率选择主线。一般零线在上,三棵火线在下,插座根据需要并联就行。几个都可以,但必须要有一个总开关

网友C:
装桥架
做一个动力柜

网友D:
装桥架
做一个动力柜,然后每隔一根柱子,装个分接电箱,电箱里串空气开关,然后装航空插头

网友E:
一般走地沟或桥架,具体布线要看现场。

网友F:
走桥架方便,车间生产产品来界定

网友G:
要有具体要求

网友H:
你自己的预算,车间格局,设备情况等等资料什么都没有谁能告诉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