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3):
表格中寄存器的数据如何对应动作代号啊

网友A:
数据寄存器的不同数据,代表不同的动作?还是D1有数据,就有动作A呢?
不知可否用比较指令。

楼主:
用比较指令可以实现吗?能不能具体点。

数据寄存器的不同数据,代表不同的动作。

网友B:
D1 or D2 or D6====A这样就可以了.
2楼同问.是你的问题应该具体点,问的时候,不能假设大家知道你的情况.
D1这些数是存在一个数据寄存器吗?是的话,比较就行了.